关于电磁离合调速控制器驱动多台马达

楼主(2006-09-11):
目前我有一台设备想用一台电磁离合调速控制器控制多台电磁离合线圈,但我不想接反馈发电机,速度显显示量为给定量,请教各位高手,能实现吗?效果如何?多谢!

网友A:
没做过,不过原理上应该没有问题,可控硅容量应该大点。线路参照现成的调速控制器进行修改。

楼主:
多谢楼上的意见!不过我认为也是可以的,没有试过,特请各位高人给点意见我,便于叁考!

楼主:
为什么没人跟上。

网友B:
如果没有反馈的话,调速范围会不会变窄? 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如果变窄 ,窄到什么程度。敬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