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何方法可检测滑环与碳刷之间的接触面积

楼主(2006-09-11):
电动机、中心集电器等电器器件中滑环与碳刷之间的接触面积如何保证,业主要求一般达到80%以上,但是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确切数值,有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A:
可以对滑环直径进行测量 磨制碳刷的弧度,调整碳刷的压力和方向,来使得滑环与碳刷之间接触面和压力得要求 .经过运行一段时间既可以达到接触面最大.至于测量方法和确切数值 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经过运行一段时间既可以达到接触面最大!
我们都是凭经验,把碳刷拔出来检查,接触面要平整.

楼主:
制造厂家想了些方法,用复写纸夹在白纸中间,滑环转动时,与碳刷接触在白纸上留下痕迹,看上去痕迹不清晰,更谈不上检测数据了。好象型式试验的检测机构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检测方法。郁闷!

网友C:
基本都是平经验去看的.一般都是新碳刷经过一段运行就可以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