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施耐德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09-11):
ATV38.58报OCF:
如果是上电就报的话就是电源板或者控制板有问题,如果是运行时报OCF的话,有可能是负载短路或者过载,还有斜坡时间太短.

网友A:
一上电就报CFF Raing Fault-ENT是何故障?

楼主:
确认两次看会出现什么?

网友B(2007-10-12):
你好!求助啊!!!
我这有一台ATV58的5.5KW的机器,带1.1KW的电机试机,有时运行正常,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SCF,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本来这机是电源坏了,换了INTC001107和TL431,电源好了,可以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2008-12-23):
是电流检测故障,应该是电流互感器或是INTC001108故障,如有疑问可与我联系。QQ 27293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