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械调速与控制的探讨

楼主(2006-09-11):
我在起重机电气设计这一领域已经工作5年。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起重机的电气控制也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能适应技术与时代的同步,也为了能把起重机电气控制做的更科学化,人性化。我希望更多的同行者加入到“起重机械调速与控制的探讨”中来。我的QQ:583208769

楼主(2006-10-18):
有一台电磁起重机出现这么一种现象:请大家分析分析。控制部分采用5挡位联动台分级切除电动机转子串接的不对称电阻器。上升一到五档位是逐级加速。但下降却出现相反的情况:一到五档位是逐级减速运行。当时电磁部分没有投入运行。请各位高手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2007-12-26):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在重载下降时,可能会出现上述情况,低档位重载下降时电机工作在第四象限,电阻较多时电机特性软,即可能出现档位低时反而下降速度高。

网友B:
我对这方面知识比较欠缺,希望大家都来说几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下降有重物肯定不一样
你最好检查电阻

网友D:
我对此也欠缺,不过也想说说看法.不对的话请指教:
  是不是下降时力矩相反了,一档电压小,重物下落快,五档电压 力矩大,但仍小于重物 力矩,所以慢了.

网友E(2008-02-29):
应该是转子电阻接入问题..在下降的时候有转子缺相的嫌疑...不能提供足够的力矩

网友F(2008-05-10):
 一楼反映的问题是实际问题,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可来邮件qzgjs@163.com

网友G:
"一到五档位是逐级减速运行。当时电磁部分没有投入运行"

应该反向接入电源,正常下降的速度应该和上升的速度一个样,速度快4%--10%!

网友H(2008-08-13):
你可以先查查电阻的切换   我感觉是电阻有问题   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在建筑公司工作  我在公司主要是搞设备管理维修 我从88年开始和塔式起重机打交道 随捉科技的进步 我也要补充自己   希望大家   多多指导

网友I:
tianqi_0416@163.com谢谢!感谢楼主!

网友E:
怪怪说的有道理

网友J:
 下降的时候档位出现相反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1   联动台的接线问题

2 电阻器可能出现有一相烧了

 谢谢!

网友K:
我懂,我是天车技师.从事天车工作二十多年了.联系我吧!13768891585

网友L(2008-12-23):
起升机构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重载下降时,这种情况正常。

重载下降时,应迅速打到五档

网友M:
以上各位老师分析的很对,我是搞铸造吊的,

网友N(2009-02-12):
有需要起重机电气图纸的请和我联系:13008932948

网友O(2009-03-29):
应该是转子接入电阻的问题!可以先查查

网友P:
哪位可以介绍一些国外起重机的图纸

网友Q(2009-06-02):
您好!
我是工业遥控器爱好者。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huanglixing8899@163.com

网友R(2009-09-14):
3楼说的对,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转子串接电阻开环控制不属于调速范畴,随着负载的不同其速度的波动是很大的,而且这样的系统在工作时都应该工作在高档位,中间的档位只能作为过度使用,不能长期运行的 ,目的主要是改善启动性能。

网友S(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T(2011-01-21):
目前的起重机控制方式还有很多是采用在下降时为两线供电(实际是单相供电),当起重机载荷达倒设计负荷的近似点时,就出现此类现象。看一下线绕电机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U(2011-07-17):
大家好:我有一事请教各位,我用的是安川H1000变频器控制起重机的起升机构,控制方法是采用矢量带闭环控制,空载一切正常,重载时电机抖动,载荷越重,抖动越厉害,切换为开环矢量控制一切又正常。多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V(2011-10-18):
力矩补偿和加速时间上去分析分析。

网友W:
我想 咨询一下: 塔式起重机的回转机构 如何控制实现 大臂的大范围“运动”————启动 匀速 制动。

网友X:
株洲立动电气

专业生产施工升降机型变频器,价格便宜,质量不错!

刘工 13707329581

网友Y(2012-10-22):
起重机电气,变频,加QQ号504267519      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