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11):
我的设备上用的S7—300的CPU,设备今天突然坏了,我想把CPU里程序,上载上来,但有密码,不知哪位高手肯帮忙。请告知。先谢谢了!

EMAIL:JKSU@FAMEVIEW.COM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没有密码,好象一情况下很难搞定,对于SIEMENS的PLC

网友B:
没密码就比较麻烦了,如果随便就可以解决的话,人家还做密码干什么,找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