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砖厂自动化可行性

楼主(2006-09-11):
 我们最近在作砖厂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系统,大部分用PLC和触摸屏.主要控制配料和制砖.有一些经验和不足之处想和大家交流交流.
 砖厂物料粒度和湿度很不均匀,不好控制和计量,各位有没有好建议.
 热切希望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是皮带配料秤嘛?那一定要多采集几个样子,把物料的水分作准确,才能保证配料的精度。

网友B:
我做过这种机械,对于物料的计量不太好控制,不过精度要求不高,一般不做计量,只是对操作工要求很高,皮带输送要求物料力求均匀,皮带输送时间通过触摸屏实时调节,操作要求高,要有经验.时间不长都能掌握.砖的质量很好.

楼主:
 是皮带秤配料,但供料是供土箱,变频器控制,物料落差较大.配料精度只要求1%.只是物料不均匀,忽大忽小,难以控制.,计量误差较大,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物料落差较大,对称重传感器产生冲击,必然影响精度。尽量使称重部分离下料口远一些,或者减少物料落差。

楼主:
  现在我们改为断续下料和静态计量,问题有所改善,但是情况不如在水泥厂好.

网友C(2009-01-17):
我已经做了一个全自动控制的砖厂,该厂的年产量4千万标砖,遂道窑焙烧。制砖线全自动控制,微机配料;采用进口称重传感器;生产线上各电机(包括大的和小的所有电机)电流测控,保证电机工作在最佳负荷(工作电流可在控制中心设定)。整条线采用视频监控,制砖最大产量可达到28000块/小时。该控制系统采用变频器15台,全部采用通讯控制,控制中心可以监视和调节运行数据。距今为止,运行已经有10个月,标砖的热卡值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控制,热卡值控制平稳,焙烧非常方便。整个系统稳定、可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可以提供详细方案和资料。QQ29263444  电邮:ba-cl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