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7805的线性光耦 ??

楼主(2006-09-11):
本人最近搞了几台伺服驱动器,7805光藕坏了,一直找不到资料,也没有办法替代,请大师们指点 指点!有的话请与我联络 Email:xl1617@163.com        致谢 !!

网友A(2006-12-01):
7805好象是三端稳压管,我还没看到过这样型号的线性光耦呢!等待中......

网友B:
7805只有三个引脚,光藕最少有四个引脚。
楼主再查查具体型号

网友C:
是啊,这个是个集成三端稳压器啊。而且功率大的带有散热片的,小的形状象个塑封半圆拄型的三极管。光耦是没有散热片的,一般至少有四个引脚常见的也有六个引脚的。

网友D:
应该是集成三端稳压器

网友E:
7805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F(2007-01-23):
 7805好象是三端稳压管,我也没看到过这样型号的线性光耦呢

网友G(2008-10-15):
7805好象是+5V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G:
不是好像而就是+5V的三端稳压管,我天天和它在一起

网友H:
没看到过这样型号的线性光耦!

网友I:
7805是+5V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J:
7800吧?我有,但是很贵,要的话给你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