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型号????

楼主(2006-09-11):
各位同人:
  LDX-1030HA是哪个厂家的数显表型号,谁有他们的说明书

急用,谢谢!油箱:liuhui22877166@126.com

网友A:
用个原始的办法,把型号输入到GOOGLE中搜索,很快就知道了.

网友B:
看看这个台湾AXE的:

网友C(2006-11-06):
数显表技术含量低,各家的类型都差不多,你那个型号说不定是哪个代理商贴牌,想找他的资料,直接问型号的提供方准没错

网友D:
兄弟,自己去网上搜索

网友E(2006-12-12):
帮你搜了一上,没找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