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ibus的通讯电缆问题

楼主(2006-09-11):
最近在用Profibus通讯,我看到订到的电缆除了是紫色并且比较粗外没有太多特殊的地方,剥开后发现不是双绞线,是比较粗的两根铜线。我想这么贵的电缆可不可以用普通双绞线替代呢?哪位还知道这种通讯电缆的优点在哪里?

网友A:
西门子的器件对接地要求很严,双绞线的两根线会互相产生干扰,他们的屏蔽层做得很好。如果现场条件良好的话,可以使用其它电缆。

网友B:
普通的屏蔽电缆只要接地良好,完全可以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的,没必要使用很贵的西门子专门电缆。
当然了,也不是见就可以随便使用普通的安普超五类电缆,需要考虑外电缆的保护、屏蔽问题。或许能够找到这样适于室外敷设的双绞线电缆。
至于苗子所讲的双绞线的两根线会互相产生干扰的问题则危言耸听了,本来就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比如500k的通讯速率),可以使用屏蔽双绞线,但是绞数也不应太多,一般一米3-5绞即可,需良好接地

网友A:
双绞线是抑制共模干扰的,但是与现场环境有关;而且西门子的紫色电缆不是双绞线。我就遇见在使用Schneider双绞线时,就出现过互相干扰的问题;最后还是使用自制的两芯电缆才能使用。
 夏天云,你是不是认为这样的现象绝对不可能发生呢?

网友D:
根据实际情况吧,如果是正常的工程,还是用专用的PROFIBU-DP电缆好些,不一定是西门子,还有好多其他厂家的,相对比较便宜.

网友E:
一般的情况下profibus的抗干扰能力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得到:1.屏蔽层不能断,要与各个dp接口连接,网状屏蔽层对抗干扰效果很好,2.远离交流电缆,因为交流电缆周围存在磁场,而变化的磁场是干扰信号传输的,profibus传输是靠帧传输的,而帧在开始传送时必须先进行呼叫,这是最容易被磁场干扰的,一旦呼叫被干扰,会导致传输延时,而令牌持有时间有限,所以会无法收到!3.传输波特率,一般的dp电缆长度不宜过长,同时要和传输波特率相对应,如在100米以内的用187.5kbps是最好的,4.在现场就用带有cpu的dp块,如在现在场 一般用333块,但你要是改用833块会将信号处理过程中不会出现失真现像 ,双绞线抗干扰能力差,而且距离跟波特率都小!

网友F: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专用电缆太贵了
想找其替代品

网友G:
国内替代产品有的是,价格约5元/米.你用国外的也决非SIEMENS一家,我们在荆门炼油厂用安谱线,也请好,通信距离310m,波特率近100KBPS.

网友G:
国内替代产品有的是,价格约5元/米.你用国外的也决非SIEMENS一家,我们在荆门炼油厂用安谱线,也请好,通信距离310m,波特率近100KBPS.超五类电缆从设计上来说是不可行的(如果您自己做连接器或许可行).

网友H:
这个问题说的好!
我就是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I:
非常好的问题!

网友J(2008-04-29):
PA的总线电缆和DP的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