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06-09-11):
有一台龙门铣床。用的是西门子6ra23的调速系统。线连好后,刚开始一切正常。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给定电压(0-10v)没有输入(调速上的34,37,38接通)的情况下。电机自动启动。电机电枢电压上升到100v左右的时候报警(f11),后来查出是测速机和电机的连杆掉了(不排除测速机坏的可能——)。我想问一下在测速机的电枢和激磁都不接线的情况下。调速没有给定电压输入电机自转是正常的吗?还是有别的问题引起?

网友A:
能不能是感应电产生的给定电压,把线换成屏蔽电缆试试

网友B:
你这种情况出现很正常。
可以这样分析:
测速机和电机的连杆掉了,测速机没有电压反馈给系统,虽然给定电压(0-10v)没有输入,但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电压,这个电压比测速机反馈的电压大,于是系统判断转速不够,从而增加输出电压驱动电机,而此时测速机已经不是由电机带动了,则怎么增加输出电压也无济于事,而系统则认为自己输出的电压还不够,就持续地增加输出电压,直到超速报警出现(有霍尔元件检测或内部电路检测得到)。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D:
同意 芯片级维修

网友E:
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再主轴不通电的情况产生自转.,
除了"芯片级维修"说的以外.还有一种是内部风扇产生了负风压而让主轴产生自转的.

网友F:
反馈时成了正反馈是应该防范。

网友G:
同意新片级维修,但测速机的励磁和电枢都不接线会有反馈电压吗

网友H:
芯片级维修说的非常好!!!

“系统则认为自己输出的电压还不够,就持续地增加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