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警欠压

楼主(2006-09-11):
我修了一台三菱A540-15K的变频器客户送过来时加电显示欠压,根据网上各位地指点,把A7800换了还不行,并且加电时变频器内还有啪啪的响声但是就听不出来是哪儿的响声,后来检查缓冲电阻坏,更换好的后还是不行加电还是报警欠压。后来把P1和p+的短接片去掉加了一个灯泡在加电灯泡非常的亮,判定是内部短路,后来怀疑是电容坏,我用两个小电容串一下加上去变频器一加电显示正常了。
  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电容用万用表根本测不出好坏,容量也有,仔细观看电容的安全孔已经放气了。
 又多了一个经验三菱变频器在报警欠压的时候,请仔细看看电容和光藕A7800

网友A:
有经验就交流一下,挺好的.谢谢

网友B(2006-10-26):
老师你好
我这也有一台A540-11K的变频器上电吧吧响没有报警。
老师能赐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