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多谢指教

楼主(2006-09-11):
最近需要控制5台风机,都18.5KW,控制回路是220V的,我不太清楚的是控制回路最好加个变压器还是可以直接用火线零线的220v?都有哪些不同呢?
听说是控制回路有7个线圈的话就必须加变压器还是怎么滴?
大虾们请多多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还是加一个380\220控制变压器为好,以利安全.

网友B:
直接用一根火线和零线没问题.

网友C:
控制回路只是在控制柜内,不加变压器也没有问题,如控制回路需要连到柜外,为了安全,还是加变压器隔离为好。

网友D:
加变压器隔离可有可无,外国都要加....安全

网友E:
一点浅见: 加变压器隔离在这就不仅是安全的问题.大家知道有了它就可以把电网和控制电路分开.如果不加变压器,而把220V控制线路直接加在主电路上,由于线圈吸合引起电流的不稳定,就会使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某相过热.

网友F: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G:
国外的都加了隔离变。而国内很少数有这个的。加隔离变安全

网友H:
加变压器安全还能使三相平衡对主变压器有好处.

楼主:
多谢多谢,原来这这样一回事。
我想要是一个小控制箱偶就不加了,一个大点的柜子就加,呵呵

网友I(2006-10-28):
  ” 一点浅见: 加变压器隔离在这就不仅是安全的问题.大家知道有了它就可以把电网和控制电路分开.如果不加变压器,而把220V控制线路直接加在主电路上,由于线圈吸合引起电流的不稳定,就会使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某相过热. “  真是这样吗?

网友J:
如果电箱有零线可以直接控制.没有零线只有用变压器.不用变压器也不会引起电流不稳定.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很小.并且可以平衡用电.

网友K:
不为省钱那就来个,安全。同意楼上的,那么小的电流对主变没影响

网友L:
还是加上的好。

网友M:
控制电路最好不加控制变压器,一省电二少一个故障元件。加控制变压器的条件是:操作主令电器与人有密切联系,有手持电器的情况,为安全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M:
加不加控制变压器与主回路有关系吗?

网友M:
看过很多有控制变压器的电控装置,控制电压或110V或36V,多数是机床,在控制变压器的次级,一端接地了,如果是110V以上电压,这个变压器已失去安全作用。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
我人为加一个还是好点,不加也可以,不过加的还是安全点

网友P:
yuanlai zhe yang a

网友Q:
不加吧 维修也方便

网友R:
不加,要加就改成低压,48V。

网友S: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由于线圈吸合引起电流的不稳定,就会使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某相过热”好象有点夸张把,控制回路这一点电流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