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6-09-11):
朋友你好!24伏直流电机上带抱闸线圈,抱闸线圈磁场与电机磁场是否会相互影响,造成停电后带动机械机构缓慢动作。请赐教

网友A:
电机和抱闸磁路都是闭合的,外部漏磁量可以忽略,不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

网友B:
肯定不会影响!如果说停电后还在动作可能有几中可能1)机械结构的惯性作用2)抱刹片弹簧弹性问题

楼主:
我把抱闸线圈直流24v倒了一下,好了两天。过后,晚上机床停止后,第二天早晨机械机构又发生移动,请再赐教

网友C:
同意 dangdangdang:
请检查
1.抱闸是否松了
2.抱闸间隙是否均匀正常?
3.抱闸间隙是否干净,是否有油渗入?
4.请问是起重设备吗?

网友A:
位能性负载..抱闸制动力矩不足..刹车块磨损..

网友D:
上楼的,说的可能性满大的啦
楼主好好检查看看啦

网友E:
不会有影响,什么也不要怕,有我们这些做工控维修的,我公司以前有见过这种现象,有专门的维修,有需要交流地方可以联系我们,0769---23157160,手机13669852127,找曾先生 ;, ; ; ; ;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熟,期待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朋友的答复,我又做了几次试验,让电机正反旋转数次,停电。在与电机上部相连的摩擦片与电机轴做记号,数小时后,没有变动,而在电机下部与电机轴通过两极蜗杆蜗轮相连的小齿轮位置发生了变化,旋转了三个齿,此时与机械部分完全脱开,难道电机在旋转过程中蜗杆蜗轮之间产生了某种力,请赐教解惑!

网友C(2006-10-12):
请问
是否间隙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