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温下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2006-09-11):
如在哈尔滨地区室外温度可达-25摄氏度,160千瓦的电机启动前需要加热吗?

网友A:
电机由于潮湿结露或者高湿、低温等原因,容易造成电气设备绝缘等级下降,引发电气故障。
哦,我不是打广告的......

DJR系列防潮加热带是专门针对以上情况设计研制及生产的产品,利用它在电机使用前对电机进行加热去潮,以使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特点:DJR系列防潮加热带,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靠,安装方便,是电机防潮不可缺少的配套产品,它可以替代国外进口产品。技术数据工作电压: 220V/110V±10% 230V/115V±10% 50/60Hz绝缘电阻 ≥200MΩ绝缘强度 ≥2.5KV 绝缘材料耐温 200℃加热带工作两小时后,电机绕组温升小于20℃在环境温度40℃时加热带表面温度不超过120℃加热带在工作2小时后温升稳定

网友A:
你的电机肯定放置在室外,要不然就是没有暖气,这样的话电机受潮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设计加热回路,先通直流电进行加热。等检测到温度达到0摄氏度以上时才启动电机。
如果电机长期不用,加热的温度要加热到几十度以去潮。
温度太低了,如果电机尾部的散热风扇是塑料的话,可能寿命不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