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A模块怎么不能输出正负10V电压?

楼主(2006-09-11):
台达DA模块怎么不能输出正负10V电压?头痛。

网友A:
如果每个都能正常工作,那榔头留着干什么用?

网友B:
臺達PLC的D/A模塊輸出是0-10V或者0-20ma。目前-10輸出的只有SX幾種上的集成DA。

楼主:
SX不能满足要求,看来只有换其它厂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