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流量计

楼主(2006-09-11):
属于油田采油单位,计量站内油水、气密闭分离测量,油水测量要求流量范围0-30方/小时左右不同型号,误差不大于5% 。另外超声波流量计能不能测量非均质、非恒速、含油气水的液体?

网友A:
这个产品不好找。据说没有好产品能用。

网友B:
超声波流量计能不能测量非均质、非恒速、含油气水的液体?
可以的
如果知道大致的成分比例,超声波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C(2007-07-25):
优格 给点意见啊

网友D:
上面的油气分离,单独测量那没问题,要求也不好!但如果是非均质、非恒速、含油气水的液体,那困难!至少我没见过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我公司主营仪表,针对你说的这种情况,只要把具体的参数表述清楚了、选择适合的探头和系统,就可以测量了,精度最高可以到0.3%,品牌西门子康创,感兴趣的话来电来函均可。

010-64956926-16 王先生
ssn@suresonics.com

网友F(2009-05-07):
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流量计的厂家。如有技术问题,可共同探讨。联系人:渠波。电话:0731-2545075/6/13873133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