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测量仪表的讨论

楼主(2006-09-11):
    在炼油化工行业液位测量作为一重要控制参数,对于生产过程的稳定,工艺参数是否控制平稳。液位测量仪表从造型、安装、调校非常重要,主要考虑因素如下,1、液面范围和精度要求,2、流体特性包括温度、压力、密度等,流体是否脏污,是否含有固体颗粒,是否汽化,是否有腐蚀性、结焦及粘附等,3、在测量区域内流体是否有扰动,4、仪表的安装场所包括仪表的安装高度防爆要求。

楼主:
   对于大多数工艺对象的液面和界面测量,选用差压式仪表、浮筒式仪表和浮子式仪表便可满足要求,对于特殊情况可选用电容式、超声波式、音叉式或雷达式液位计,由于测量原理不同针对不同生产工艺介质现场状况可选用不同测量方式的仪表。
  针对各种液位计的优缺点及测量原理适用场合展开讨论:

网友A:
兄弟建个液位测量讨论论坛吧

别忘了邀请我加入啊

楼主:
[b]建议不错,大家要顶啊互相学习才是

楼主:
浮筒液位计将沉筒产生的直线位移通过扭力管转换为角位移,再利用转换元件,将角位移转换为相应的电动或气动信号,浮筒测量精度高,适用测量范围广,特别是汽包高温高压这种比较差的场所,用双法兰测量达不到耐压耐温要求,差压测量而灌隔离液,而且使用过程过容易被冲走或挥发掉,因此需不断调整零点.
这厂目前汽包液位应用浮筒FISHER效果不错,有兴趣大家可讨论.

网友B(2006-11-08):
我单位用的就是电容式液位计LE-2000

网友C:
“忘情水”对浮筒液位计的理解讲得好,不知哪一家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