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总线的一个初级问题!

楼主(2006-09-12):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我用的是西门子300站,挂了一个离300站有200米远的ET200站,选用的是PROFIBUS专用电缆,阻值为26欧,线内的红线和绿线均没有跟屏蔽线短接,两根线之间也没有短路,但是不能通讯上!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教!鄙人在此深深感谢!

楼主:
我换了一根备用的电缆就没有这个现象,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解释,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给小弟个解释吗?

网友A:
你那个DP线(紫皮线)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B:
电缆有问题

网友C:
确认线没问题吗?可能距离太长,加中继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陈辉在 2006-9-21 14:31:00 发表的内容:
  确认线没问题吗?可能距离太长,加中继试试!
--------------------------------------------------------------------------------------------
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传输距离应该是500米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武落兰在 2006-9-17 9:50:00 发表的内容:
  你那个DP线(紫皮线)可能出了问题
--------------------------------------------------------------------------------------------
是不是说两根通讯线接地了?

网友D(2006-11-17):
我想还是干扰的问题,其实在你更换电缆的同时,严格的来讲电缆的路径也会有某些变化。因为我在实际的工程里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只是我没有还电缆,而是重新整理电缆后网络就正常了,而且只是简单的整理而不是彻底改变电缆路径。干扰的事情很难解释的清楚

网友E:
好象PROFIBUS电缆不能大于150米吧.否则干扰大工作不稳定.

网友F:
也可能是通讯电缆的安装问题

网友G:
"我换了一根备用的电缆就没有这个现象,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解释,谢谢!"

证明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H:
未必是通讯电缆的原因

网友I:
你通讯的速率是多少,最好加一个中继器

网友I:
中继器的作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4816

网友J:
阻值太小啊,应该在100欧母左右的,

网友K:
电缆问题

网友L(2006-12-26):
搭个车。我用315-2DP与IM 153-1通信,组态中型号都没错,电缆也是通的,终端电阻正常(每个220欧),距离不到5米(做实验用的),但是一直通信不上,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M:
可能和屏蔽短接了

网友N: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顶!!!

网友O:
回:搭个车。我用315-2DP与IM 153-1通信,组态中型号都没错,电缆也是通的,终端电阻正常(每个220欧),距离不到5米(做实验用的),但是一直通信不上,恳请高手指点!

___还是主要检查你的硬件配置,我以前有用两根普通电线做DP线,近距离几米没有问题.

网友P:
检查DP头接线,两个要颜色要一致。是不是DP线没有压好。终端电阻打到位再测量一下。我原来碰到过两端接线不一致的,线没压好的都有。

网友Q(2007-01-28):
  我想还是干扰的问题,其实在你更换电缆的同时,严格的来讲电缆的路径也会有某些变化。因为我在实际的工程里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只是我没有还电缆,而是重新整理电缆后网络就正常了,而且只是简单的整理而不是彻底改变电缆路径。干扰的事情很难解释的清楚

----------------------------------------------------------
有同感

网友R:
你重新作一下接头估计能解决

网友S(2007-03-01):
首先,PROFIBUS电缆的传输距离与你所设置的波特率有关,当波特率为187.5K及以下时,可以传输1000米没有问题,当为3M到12M时,只能传100米,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个波特率.

其次,检查DP头与电缆的接线是否正确与完好,因为PROFIBUS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所以一般工程中干抗影响不会使其不能通信的.

网友S:
回新新手00001:你用的是DP,还是MPI,还是PTP进行通信测试的?

不会,学习!

网友:
线应该不会有问题,速率和距离是有严格关系的,100m以内12M,1000m以上9600KBPS,同时注意现场强磁强电干扰。就没有问题

网友T(2007-04-25):
 成功来源于努力:
你的问题我先前也碰到过,PROFIBUS-DP的通讯距离跟波特率有关,你距离太长,就需要降低波特率,可以提高通讯的距离.用西门子的产品还可以在组态窗口的PROFIBUS-DP的窗口选择你总线上挂的DP站的个数和DP电缆的总数.

网友T:
下面是波特率和距离的关系
9.6K - 93.75K     1200m
187.5K            1000m
500K              400m
1M - 1.5M         200m
3M - 12M          100m

网友T:
你若是实时性很强的系统,就不能降低通讯速率,采用楼上所说的加中继站的方法

网友U:
DP头可能有问题,我遇到过,把DP头换掉试试

网友T:
 新新手00001: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况!你若是用了西门子专用的DP连接器的话.这两点你检查下;
1.检查IM153-1的DP站地址(拨限开关是否和组态中的地址一致)
2.你连接的DP站是中间站把终端电阻打到OFF,终端站把终端电阻打到ON.

网友V:
干扰的事情可以用光纤替代

网友W:
光纤的优点就不讲了.我们专注提供工业光纤通讯产品.也欢迎工作中涉及光纤方案的朋友一起交流.

[b]推荐产品:Profibus光电转换器/完全替代SIEMENS OLM G11/12.规模应用.[/i]
欢迎联系或索取产品资料

Http://www.comark.cn 刘先生
ShenZhen Comark Technology Co.,Ltd.
Tel:0755-26500166    Email:jackie@comark.cn;QQ:475032184;MSN:jackie_ljc@hotmail.com

网友U:
PROFIBUS专用电缆,阻值为26欧????这个值不对。

网友X:
如果 不是原装的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性比较大.另外这条线最好和强电线路分开.

网友Y(2007-05-29):
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Z(2007-08-08):
国产Profi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NS21,功能上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的OLM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7-5-15 15:57:00 发表的内容:
  PROFIBUS专用电缆,阻值为26欧????这个值不对。
--------------------------------------------------------------------------------------------
200米的PROFIBUS-DP电缆,其回路电阻应不大于23欧姆;线芯之间的电容在6000pF以内。

网友AB:
上次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S7-400与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的通讯不上,我没搞定,后来德国工程师换了这一段PROFIBUS电缆就好了,在变频器的后面还有一个像PLC的东东(不好意思,小弟不知道是什么,),主要是控制一个冷风机和其温度,也是由PLC通过PROFIBUS电缆控制的,但这一段工作正常,所以我不理解,如果是电缆问题,那后面为什么能工作呢?

网友AC(2007-11-06):
下面引用由成记龙在 2007-8-28 21:41:00 发表的内容:
  上次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S7-400与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的通讯不上,我没搞定,后来德国工程师换了这一段PROFI…
--------------------------------------------------------------------------------------------
有可能是connector上的終端電阻有問題了!

网友AD:
说的模糊,不好说啊。。
最好能把通讯出错时,CPU的状态描述下,把你的波特率,地址甚么说的详细点,大家也好分析,要不这样都是瞎猜的。。。

网友AE:
通讯电缆的质量有差别

网友AF(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