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问,关于扩展输入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6-09-12):
请问,我从罗升的用户手册上看到,6600系列的背面有一个连接打印机的端口,它可以外接输入设备,我想通过这个端口连接一些输入信号,但是手册上没有详细的介绍这方面的资料,想请教各位,有用过这个功能的吗,有的话请给我提示一下,或请罗升的服务机构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或发到我的邮箱:
yk_wangyu@163.com

网友A:
在ADP6。0使用手册的最后面有讲解

网友B:
您好:
利用外接键可以部分后完全取代触摸控制功能,可以根据需要来自行设计个别专用的按键控制面板.
1.选加强型或网落型屏才有此功能,在应用工作参数中选择使用外接键
2.在应用菜单中自行定义通用键功能
3.在画面属性中顶一辅助键功能
4.若做外接键使用,注意jp3/4/5的选择

楼主:
如果使用了外接键,那触摸屏的触摸功能还有没有了?
系统提供的外接键的功能只有更改画面和改变颜色的功能,有没有可以对PLC起作用的按钮?

网友C:
外接键可以实现对PLC输出点或者中间点来进行操作.当你勾选"使用外接键"以后,对每一个键功能的定义都可以在"应用"下面的"通用键"中去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