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一般是多大?

楼主(2006-09-12):
一般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是多大?

网友A:
你好,你可以自己量的

网友A:
你可以自己量的 应该是0

网友B:
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 = 偶丝的体电阻。和材料、线径、长度有关。

网友C:
1、热电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导体对接闭合而成;
2、当俩节点有温差时,在闭合回路里产生温差电势;
3、用两根线串入回路可将温差电势引出,实现有关温度的自动控制;
4、一般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就是金属导体构成的闭合回路的电阻,当然是零!!!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热电偶的电阻是0。除非你用高精仪表

网友C:
1、热电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导体对接闭合而成;
2、当俩节点有温差时,在闭合回路里产生温差电势;
3、用两根线串入回路可将温差电势引出,实现有关温度的自动控制;
4、一般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就是金属导体构成的闭合回路的电阻,当然是零!!!
5、当有温差时,即有温差电势是,其电阻就不是零;
6、测量结果与什么测量原理的表有关系,一般数字表有一个确定的值;
7、用500型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正、反测,其中有一个是确定的值,另一个为负阻;

网友B:
‘热电偶的电阻是0’是一 种概略的说法。一般数字万用表都可以测量出来不为零。 ‘当有温差时,即有温差电势是,其电阻就不是零;’——概念错误。温差电势是电压输出,与电阻无关。 ‘用500型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正、反测,其中有一个是确定的值,另一个为负阻;’——偶丝的体电阻是无极性的,与用什么表测、如何测没有关系。负阻更不可能,看负阻的含义。

网友C:
“当有温差时,即有温差电势是,其电阻就不是零;’——概念错误。温差电势是电压输出,与电阻无关。……负阻更不可能,看负阻的含义”
1、当有温差时,即有温差电势时,如果你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电阻时,表的读数即“电阻值”就不是零;
2、如果你用500型万用表电阻挡测电阻时,正、反测,由于温差电势的存在,其中有一个是确定的值(即温差电势与表内电源电势相反),另一个为负阻(即温差电势与表内电源电势相同),即读数小于零。
3、这里说的是测热电偶的电阻,表的读数是多少,不存在把电势当作电阻的概念问题。

网友B:
有电压时不能测量电阻,这是一般的电工常识。拜托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500 型万用表以外的东西。

网友C:
“有电压时不能测量电阻”
1、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势较电表内电池电压小,容量也小,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可以测;
2、有电压时不能测量电阻,这是一般的电工常识,特别是含源两端网络,其电压高于表内电池电压时;
3、热电偶是通过温差电势反映温度的变化,所以其内阻越小越好,而且是金属导体构成,所以测量电阻值为零;
4、不要把热电偶和热电阻混为一谈,热电阻是通过体电阻的变化反映温度的变化,所以其体电阻大小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B:
前边三条均是误导,基本概念错误。后边一条莫名其妙。

网友E(2007-01-23):
晕,怎么会是0的,周公说的对.
自己可以测测看,不懂的可以多看看书,似懂非懂的别在这里发言误导别人.

网友F(2007-02-28):
用数字表蜂鸣器测通即可,

网友G:
说有温差而没有电阻的拜托自己测试一下再来说好不好,事实胜于雄辩!不要在这误人子弟了!有些事情不是凭想当然臆想出来的!

网友H:
说的对事实胜于雄辩,你自己可以测测看看,有时事实和理论有一定的差距的,我测的是油膜轴承热电偶的阻值,确实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I:
本人从事的化工仪表工作对热电偶的使用比较普遍,主要为K型,不知你想了解的是何种类型,常温下,热电偶的正反向电阻一般为几欧到十几欧,判断热电偶的好坏主要检测引出线对外壳的绝缘电阻,一般为几兆到几十兆.

网友J:
又学到知识啦,好高兴

网友K:
本身材质是有电阻的,关键是看什么采制。你量的时候其实是开路

网友L:
没有万用表吗

网友M:
测热电偶出线端的阻值有意思吗,热电偶用的都是补偿导线,输出的是MV信号,测量阻值没一点意义,画蛇添足

网友N:
xu xiaoshengdian,bieranglaowaizhidaoliao,xieluojimi.

网友O(2007-03-30):
下面引用由夜半钟声在 2007-3-29 11:43:00 发表的内容:
  xu xiaoshengdian,bieranglaowaizhidaoliao,xieluojimi.
--------------------------------------------------------------------------------------------
嘘 小声点,别让老外知道鸟,泄露机密. ?

网友:
测它两端的直流电压不是更好

网友:
我用数字表电阻档测过,它显示的好象也是电压值,因为有正负极。

网友O:
高手众多,本来不想多嘴的,结果还是没忍住,发表下意见:
1、测热电偶好坏不是测电阻的,该测电压,万用表测出的阻值是不准的,但可作为参考;
2、一定要说阻值的话,从理论上来说,是有的,就算一条导线也有阻值,不过很小,要说忽略不计说是0也行。
大家都正确,理解角度不同而已。和稀泥完毕。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P:
呵呵,有点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争论还很多哦!我看应该从头学起啊.

网友G:
行家说:反对我的人水平都比较差,虽然我说的不对,你也不能有不同意见,有意见你保留好了。

网友Q:
知道了 周公 谢谢

网友G:
真的只有一个人在“自命不凡”吗?

网友R:
我是名仪表工,用过的热电偶很多.我认为测热电偶好坏出了测电阻的,主要测电压,万用表测出的阻值是不准的,但可作为参考;
一定要说阻值的话,从理论上来说,是有的,就算一条导线也有阻值,不过很小,要说忽略不计说是0也行。

网友O:
下面引用由 风云再起在 2007-3-31 2:54:00 发表的内容:
  高手众多,本来不想多嘴的,结果还是没忍住,发表下意见:
1、测热电偶好坏不是测电阻的,该测电压,万用…
--------------------------------------------------------------------------------------------
楼上的你侵范了俺的知识产权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S:
电阻是可以测的
只要在室温(只冷热端温度一致时),电动势为0,实际温度就是室温,当然还是有一点电动势,是仪表精度的问题,那是很微弱的,对万用表测量电阻影响不大.
阻值楼上有说的几欧到十几欧,与补偿导线长度有关系.

网友T:
热电偶的正反向电阻是用来判断热电偶是否处于开路状态,要精确测量还是要带电检测,常温下我用数字表通常测出的阻值在几个欧姆,用手捏住金属端,可以发现阻值会有正向或反向的变化,变化幅度很小;带电状态下测量电压,同样用手捏住金属端,可以发现电压值会正向或反向变化,幅值0.1V左右,这是因为人体温度的变化导致。说的有错大家指正。

网友U:
在现场应用中,无热电势时才测电阻。一般多是测热电势来判断热电偶是否正常。

网友C:
用手捏住金属端,可以发现阻值会有正向或反向的变化,变化幅度很小

网友V:
一般情况下,热电偶的电阻都是几欧到几百欧之间!这也是判断热电偶好坏的最简单方法

网友B:
有人就是惟恐天下不乱。

网友C: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6 16:04:00
    前边三条均是误导,基本概念错误。后边一条莫名其妙。
“有电压时不能测量电阻” 1、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势较电表内电池电压小,容量也小,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可以测; 2、有电压时不能测量电阻,这是一般的电工常识,特别是含源两端网络,其电压高于表内电池电压时; 3、热电偶是通过温差电势反映温度的变化,所以其内阻越小越好,而且是金属导体构成,所以测量电阻值为零; 4、不要把热电偶和热电阻混为一谈,热电阻是通过体电阻的变化反映温度的变化,所以其体电阻大小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W:
1、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存在时,正反测得的电阻值相差很大,就说明你的热电偶工作正常;
2、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应该存在时,正反测得的电阻值都是零,说明内短路故障;
3、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应该存在时,电阻很大说明有接触不良或开路故障;

注意:这里所说的电阻是指用万用表测得的示值电阻,并非实际的电阻值,纯粹提供一个判断热电偶好坏的方法,就象用电阻档测电容一样,说电容的“电阻值”是多少不是这样子来测的。

网友C:
这里所说的电阻是指用万用表测得的示值电阻,并非实际的电阻值

网友C:
也就是说,示值是零,不真是零,可能是0.1

网友X:
看的都不知道谁说的对,自己开始接触呀,都不懂呀。在学习中

网友Y:
还真把人难住了,应该接近0吧!呵呵!

网友G:
学习了,不过有的人好像在揣着糊涂装明白!

网友Z: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AA:
高手众多,学习学习!

网友AB:
电阻会是零吗

网友AC(2007-06-06):
配热电偶型动圈仪表需要考虑热电偶在使用温度下的阻值?我还想请各位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D:
有点懂了

网友AE:
没有权威的答复,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我从来不测热电偶的电阻值。

网友AF:
热电偶是有内阻,就像电池也是有内阻的一样.而且还不小.主要是热电偶丝的电阻,我刚才测了一下手上的K型热电偶,1米长的.有20左右的电阻.所以要求热电偶仪的输入内阻要大.如果热电偶的输入内阻有只有1K,那么就会产生2%的误差.

网友AG:
阻值是要测的。最主要的还是测量电压。测阻值只是检查它的连续性。

网友AH:
铂电阻 Rt100 正常电阻100欧姆    Rt50  常温50欧姆

网友B:
心力注意:热电偶和热电阻是不同的东西。铂电阻 Pt100 0℃电阻100欧姆,铜电阻 Cu50 0℃电阻50欧姆。

网友AI:
热电偶技术标准
http://www.gk3721.cn铂铑10-铂热电偶
    铂铑10-铂热电偶(S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S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0%,含铂为90%,负极(SN)为纯铂,故俗称单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S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它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S型热电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符合国际使用温标的S型热电偶,长期以来曾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插仪器,“ITS-90”虽规定今后不再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查仪器,但国际温度咨询委员会(CCT)认为S型热电偶仍可用于近似实现国际温标。
    S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http://www.gk3721.cn铂铑13-铂热电偶
    铂铑13-铂热电偶(R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R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3%,含铂为87%,负极(RN)为纯铂,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R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其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R型热电偶的综合性能与S型热电偶相当,在我国一直难于推广,除在进口设备上的测温有所应用外,国内测温很少采用。1967年至1971年间,英国NPL,美国NBS和加拿大NRC三大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其结果表明,R型热电偶的稳定性和复现性比S型热电偶均好,我国目前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R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http://www.gk3721.cn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B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B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30%,含铂为70%,负极(BN)为铂铑合金,含铑为量6%,故俗称双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800℃。
    B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测温上限高等优点。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也可短期用于真空中,但不适用于还原性气氛或含有金属或非金属蒸气气氛中。B型热电偶一个明显的优点是不需用补偿导线进行补偿,因为在0~50℃范围内热电势小于3μV。
    B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http://www.gk3721.cn镍铬-镍硅热电偶
    镍铬-镍硅热电偶(K型热电偶)是目前用量最大的廉金属热电偶,其用量为其他热电偶的总和。正极(K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Cr=90:10,负极(KN)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Si=97:3,其使用温度为-200~1300℃。
    K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抗氧化性能强,价格便宜等优点,能用于氧化性惰性气氛中。广泛为用户所采用。
    K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中。

http://www.gk3721.cn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N型热电偶)为廉金属热电偶,是一种最新国际标准化的热电偶,是在70年代初由澳大利亚国防部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它克服了K型热电偶的两个重要缺点:K型热电偶在300~500℃间由于镍铬合金的晶格短程有序而引起的热电动势不稳定;在800℃左右由于镍铬合金发生择优氧化引起的热电动势不稳定。正极(N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Cr:Si=84.4:14.2:1.4,负极(NN)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Si:Mg=95.5:4.4:0.1,其使用温度为-200~1300℃。
    N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抗氧化性能强,价格便宜,不受短程有序化影响等优点,其综合性能优于K型热电偶,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热电偶.
    N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中。

http://www.gk3721.cn镍铬-铜镍热电偶
    镍铬-铜镍热电偶(E型热电偶)又称镍铬-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廉金属的热电偶,正极(EP)为:镍铬10合金,化学成分与KP相同,负极(EN)为铜镍合金,名义化学成分为:55%的铜,45%的镍以及少量的锰,钴,铁等元素。该热电偶的使用温度为-200~900℃。
    E型热电偶热电动势之大,灵敏度之高属所有热电偶之最,宜制成热电堆,测量微小的温度变化。对于高湿度气氛的腐蚀不甚灵敏,宜用于湿度较高的环境。E热电偶还具有稳定性好,抗氧化性能优于铜-康铜,铁-康铜热电偶,价格便宜等优点,能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广泛为用户采用。
    E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气氛中,热电势均匀性较差。

http://www.gk3721.cn铁-铜镍热电偶
    铁-铜镍热电偶(J型热电偶)又称铁-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廉金属的热电偶。它的正极(J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纯铁,负极(JN)为铜镍合金,常被含糊地称之为康铜,其名义化学成分为:55%的铜和45%的镍以及少量却十分重要的锰,钴,铁等元素,尽管它叫康铜,但不同于镍铬-康铜和铜-康铜的康铜,故不能用EN和TN来替换。铁-康铜热电偶的覆盖测量温区为-200~1200℃,但通常使用的温度范围为0~750℃
    J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价格便宜等优点,广为用户所采用。
    J型热电偶可用于真空,氧化,还原和惰性气氛中,但正极铁在高温下氧化较快,故使用温度受到限制,也不能直接无保护地在高温下用于硫化气氛中。

http://www.gk3721.cn铜-铜镍热电偶
    铜-铜镍热电偶(T型热电偶)又称铜-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最佳的测量低温的廉金属的热电偶。它的正极(TP)是纯铜,负极(TN)为铜镍合金,常之为康铜,它与镍铬-康铜的康铜EN通用,与铁-康铜的康铜JN不能通用,尽管它们都叫康铜,铜-铜镍热电偶的盖测量温区为-200~350℃。
    T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价格便宜等优点,特别在-200~0℃温区内使用,稳定性更好,年稳定性可小于±3μV,经低温检定可作为二等标准进行低温量值传递。
  T型热电偶的正极铜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差,故使用温度上限受到限制。

1Cr18Ni9Ti  -200∽800  具有高温耐蚀性,通常作为一般耐热钢使用

304  -200∽800 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通常作为一般耐热钢使用
316  -200∽750 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作为耐热钢使用
316L -200∽750 超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作为耐热钢使用
310S -200∽1000 具有高温抗氧化性,耐腐蚀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GH3030  0∽1100  镍基高温合金钢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网友AJ:
一个基础问题,电源.关键的指标是电流还是电压,标准的电势内阻应该绝对零,明白吗?我们是用,应该注重实用性.

网友S:
下面引用由wacke在 2007-6-29 10:31: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偶是有内阻,就像电池也是有内阻的一样.而且还不小.主要是热电偶丝的电阻,我刚才测了一下手上的K型热电…
--------------------------------------------------------------------------------------------
本身有毫伏,这样测的电阻有误差的。

网友AK(2007-07-20):
越看越迷糊

要能看懂,偶都可以造热电偶去裂

网友AL:
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量电压,同时用手摇热电偶,若无变化,说明是好的;若变化较大,说明热电偶已坏

网友AM(2007-08-19):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G:
终于这个问题冷静下来了!

网友AN(2007-10-21):
关于电偶,绝对温度以上都有热电势,楼主提出的问题有些模糊?乱?概念问题。电偶制作时并未规定两种不同导体的体积,因而电偶的阻值不定;补偿线及连接导线由于制造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线径及长度也是不一样的,电阻能一样吗?
    但在工程上仍量电偶电阻主要是检查偶丝及连接导线有无开路及短路故障时使用,实际价值就是当你的系统建立完毕,其阻值(有时上百欧)记下,作为粗排故时依据。

网友AO:
热偶引出线阻值为导通,但加上补偿导线随导线长度不同阻值不同。

网友C:
1、这是一只热电偶,一个冷端,一个热端,都是不同的两种金属导体对接构成,在C点有温差电势输出;
2、如果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在C点测电偶的电阻有以下几种结果:
(1)测温时,有温差电势时,在C点测电偶的电阻,如果红表笔接温差电势的高端,则表的指针读数小于零,呈负阻;
(2)测温时,有温差电势时,在C点测电偶的电阻,如果黑表笔接温差电势的高端,则表的指针读数大于零,呈线一定的电阻;
(3)非测温时,无温差电势时,在C点测电偶的电阻,则表的指针读数是零,说明导通完好;

网友:
有实践才有发言权.
用到的,热电偶就在你身边,测一下就明白了.
暂时没用到的,不用急,关键是不要被误导.

网友C:
没有什么,热电偶就在你身边,测一下就明白了,谁也误导不了你!我觉得 楚留香说的好!

网友B:
瞎贴图,瞎解释!

网友C:
1、谢谢你的图,和书上热电偶的图一个样,你说热电偶的电阻不是零吗?
2、如果你测电阻是几十或几百欧姆,那不是热电偶的电阻,是补偿电路的电阻!

网友B:
刘志斌: (2007-4-16 19:46:00)     也就是说,示值是零,不真是零,可能是0.1

网友C:
你以为我说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

网友AP: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10-5 21:22: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偶的电阻是0’是一 种概略的说法。一般数字万用表都可以测量出来不为零。
  ‘当有温差时,即有…
--------------------------------------------------------------------------------------------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AP:
同意“周公”的说法

网友AQ(2007-11-26):
对啊,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值哦.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在实际中不会的,总会有一点点电阻的哦.

网友AR:
热电偶的电阻与测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S:
没想到会这么有意思!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这就是交流吧,最后还是要你去查资料落实,不过它为你提供了思索的方向,我思故我在,我喜欢。

网友AT:
我看很好
大家一同讨论,共同成长吗!!!!!!!!!!!!
哈哈哈哈!!!!

网友AP:
判断问题我只测电压,热偶还真没试过测电阻

网友AU:
真是有意思,学习一下了

网友AV:
有没那位知道3根线的热电偶呢 //?

网友AW:
一,热电偶不是热电阻
二,偶量过两种型号的热电偶,都是零点八九欧的样子

网友AX:
可以提高,学习.

网友AY(2008-01-04):
用万用表100欧姆挡测热电偶的两端,另外将探头端加热可以看到阻值有明显变化的。

网友AZ:
数值可能很小

网友BA:
热电偶不必量电阻,可以测mV信号.

网友BB(2010-08-23):
热电偶阻值137Ω正常吗?

网友BB:
对:周公 关于
瞎贴图,瞎解释!
内容的回复:
我的热电偶阻值137Ω正常吗?

网友BC(2011-01-17):
这个与现场使用温度有关,热偶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网友BD:
还真没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