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请教一个电路基本问题

楼主(2006-09-12):
在漏电保护中有一个词语:基波零序电压,基波零序电流(见牟龙华的《基于故障分量由公功率的选择性漏电保护》)
但是,在三相电电路中,把A,B,C相展开成傅里叶级数后可以得出:基波、7次谐波(13、19次等)分别都是正序的对称三相电压;5次(11、17次等)谐波构成负序对称组;3次(9、15次)谐波却彼此同相,构成零序对称组。(见邱关源的《电路》)。
基波既然是正序的,怎么又可以说成为基波零序呢??
希望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汗一个,太高难了,好像连题目都不怎么读得懂。你说的那些书我也没有

网友B:
太基本了,可就是不懂,没研究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太难了啊
我一点也搞不懂啊

楼主:
牟龙华的那篇是一篇论文
我就是不太明白,基波是正序电压对称组,为什么还可以说基波零序电压,基波零序电流呢?

网友D:
1、“零序”指三相线电流的和;
2、没有“零序电压”之说;
3、应为“基于故障分量有功功率的选择性漏电保护”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9-12 17:24:00 发表的内容:

1、“零序”指三相线电流的和;
2、没有“零序电压”之说;
3、应为“基于故障分量有功功率…
--------------------------------------------------------------------------------------------
关于“零序电压”我的确在资料中见过,在牟龙华的《零序电流有功分量方向接地选线保护原理》
你说的那个零序是指三相线电流之和,可不可以解释的清楚一点

楼主:
在胡天禄的《矿井电网的漏电保护》中是这样解释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的。
“人身触电后,三相电网的对地电压UA',UB',UC'不再对称,其和不等于零,于是在故障点出现了零序电压U0'.零序电压U0是在故障点出现的三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电压,他们分别作用到三相电网的每一相上。”
“由于零序电压的存在,必然要在有绝缘电阻r构成的零序回路中,产生三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零序电流。”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就剩下了“基波零序电压”了
请问有谁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小女子 不胜感激

网友E:
谢谢两位美女,学习了

楼主:
怎么“基波零序电压”没有人解释呢?
现在很不明白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给解释一下的阿

网友F:
三相不平衡就可以分解为
正序 负序 零序

网友G:
当一个断路器合闸时,三相并不是同时会上的,
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而有零序电流和电压.同时会有谐振,这样也就形成了,基波零序电压和电流.

网友H(2006-10-12):
呵呵,不懂就不要闲扯了
看看书吧

网友I:
还是一片云

网友J:
感觉是雾山一片!好久没玩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