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P-32ES与TPO4通信在程序中怎样编程

楼主(2006-09-12):
小弟是刚学DVPPLC编程的,现在DVP-32ES与TPO4文本通信,485老是通信不上,请问是不是要在程序中编程呢?如果是,该怎么写指令?
谢谢!

网友A:
不用在程序中進行任何編程.PLC和TP04中通信格式,站號,通訊端口選擇要一致.

网友B:
PLC中改變COM2通訊參數的地址是D1120。一般而言,PLC用默認設置就可以,不用編程。
TP04G中,把【工具】【TP元件通訊設定預設】改爲COM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