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电机噪声问题

楼主(2006-09-12):
有人做过直线电机噪声的测量嘛?请问电磁噪声和机械噪声的频率范围都是多少??(旋转电机噪声测量也行,旋转电机电磁噪声和机械噪声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在做星三角启动实验时,星型时电机还好好的,但切换到三角时,电机转速变慢,还有噪音是怎么一回事阿

楼主:
在旋转电机中,国家对电机噪声有个测量标准,但对直线电机却没有标准,所以我想测一下直线电机的噪声问题,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找出噪声源(我们实验室在做直线电机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