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AD模块(AD1674JN)

楼主(2006-09-12):
请教:
请问那位知道“山东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产的HZS50 搅拌站的电子称量系统内用的
AD(编号:03 80 31,芯片:AD1674JN)、CPU(编号:03 80 711)、IO(编号:02 80 817) 、DSPA(编号:03 80 179)等模块,是那个厂产的,我需要购买。

网友A:
1.除AD1674JN是产品型号外,其他都不像产品型号。
2.CPU中一般都烧录有程序,并不是买来就可以用。
3.你应该询问“山东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最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