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块之间干扰问题(各位前辈请帮忙)

楼主(2006-09-12):
关于fm350-2干扰cp340通讯的问题
PLC系统的组成:
PS307 5A                 槽号:1
cpu314(1)                     2
SM321  DI 16*DC24V            4
SM322  DO16*24V              5
SM331  AI2*12BIT               6
SM332  AO4*12BIT              7
FM350-2----------------使用0和1两个通道记录编码器的值。需要实时采集。   8--9
CP340   2个 ---------与压力数显表连接,rs232接口,实时采集压力值        10
编程方法:
1、 通过访问I/0直接读取计数器模块FM350-2采集的脉冲数,pid296,pid300
2、 使用FB2 P-RCV读取CP340的数据。并存储在DB块中存储并访问。数显表的数据传输为ASICC码,8数据位1个停止位。
试验现象:
1、调试过程中发现cp340采集的压力值和实际加载的压力值有很大的延时。实际加载力已达到4000-5000kg,在监控画面看到的力为几百kg,有时甚至几kg,然后几秒钟后又升到相应数值。。
2、手动对力传感器进行1次加载力为50kg,之后马上卸荷,大约过2-3s后监控画面的力有从0-50-0(kg)的数值变化。
3、将程序中其它程序都删除,只留下CP340的数据采集程序,加载力进行监控,数据无滞后现象。
4、程序中只写入cp340和fm350-2的程序进行数据采集,对力数据进行监控,数据有滞后。
5、将程序中fm350-2的程序去掉,其它不变,cp340数据无滞后。

改变系统配置,将系统缩减到最小,只留cpu314(1)  cp340  槽号4 和5
fm350-2 槽号6。编写程序。写入cp340和fm350程序同时进行数据采集。加载力,cp340采集数据无延时。增加硬件系统,SM321槽号7   SM322槽号8   SM331槽号9   SM332槽号10。更改并运行plc,程序不增加,数据正常无滞后。添加其它系统必须程序:
1、添加控制电机动作程序,有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出。
----------- 测试数据正常cp340数据无延时
2、添加一段数据自加程序,自加周期400ms,定时器出发。控制上没有触发。
                                         -----------测试数据正常cp340数据无延时
3、添加一段模拟量输出控制程序。控制上没有触发。
                                         -----------测试cp340,出现2次延时现象,之后数据传输正常

4、添加另外一段模拟量输出控制程序。控制上没有触发。
                                         -----------测试cp340数据出现滞后现象。重新下载程序,----数据滞后。
Plc断电重启--------数据滞后
                                删除4步添加的程序,下载 -------数据滞后
                                将plc清除内存,重新下载---------数据无滞后。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么大的滞后问题,应跟你的程序有关,比如说定时中断时基太小等等

楼主:
楼上,以前见过类似现象吗?如果不行的话我重写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B:
有两种原因会造成滞后,1.cpu在采集到模拟量后送到缓冲区,再通过背板总线送到输入映像区时,会将相应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如果你设定的时间大于扫描周期的话会产生信号传输延迟。2.如果你用的是rs485接口的话会产生转换盲点,会漏信号。3.传感器产生的模拟量信号弱,在扫描时会因为周期时间长而不稳定 。4.传输长度长。解决方法:1.修改循环时间,2加一个放大器,3.在现场用一个带cpu833模块 ,我以前在称重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在现在场把750-333模块改成一个750-833模块后,正常 !

楼主:
多谢博异的指导.各位同仁若有心得,还望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的位移和力检测部分组成如下:

光栅尺1   光栅尺2      力传感器1    力传感器2
  |         |             |              |
  | TTL信号 |           二次仪表1   二次仪表2
  |         |             | (rs232信号)  |
┏━━━━━━┓      ┏━━━┓     ┏━━━┓
┃  FM350-2   ┃      ┃CP340 ┃     ┃CP340 ┃
┗━━━━━━┛      ┗━━━┛     ┗━━━┛

楼主:
各位仁兄,我已经把程序发到一个公用邮箱里,希望各位有空去看看。(allfrend@126.com)
邮箱网站:http://www.126.comhttp://www.126.com
邮箱用户名:allfrend
密码:allfernd

网友C(2006-11-30):
提几点建议:
1。FM350不要直接读写,用库里的FB和DB
2。在调用CP340通讯前禁止中断,通讯完后再使能中断

网友D:
同意亚星的说法,其次,你现在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