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CPU程序的读写问题

楼主(2006-09-12):
各位高手:
    现所用系统为CPU314+上位机监控,通常向CPU内下载程序是用PC机+PC适配器,请问能不能直接用上位机(带网卡)通过CP343通讯模块向CPU内下载程序。谢谢!

网友A:
可以下载程序,配置一下pc/pg,选中网卡

网友B:
没问题,只要WINCC可以连接,而且安装了STEP7并且配置好PC/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