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趋势画面中加入打印功能

楼主(2006-09-12):
刚刚接触ifix,客户要求在趋势画面中加入打印功能
不知道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
我用的版本是ifix v3.5

网友A:
可以用对象的layer属性实现,先将除趋势图以外的所有对象成组,名为group1,在打印按钮的代码中加入下面语句:
me.layer=1
group1.layer=2
chart1.layer=-1
pintscreen
me.layer=-1
group1.layer=-

网友B:
还有一方法:通过改变趋势控件的大小,然后pintscreen,打印后再恢复趋势控件原大小。

楼主:
为什么我在打印按钮代码中加入pintscreen会报编译错误:子过程或函数未定义

网友C:
应该是print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