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PS电力专用

楼主(2006-09-12):
UPS电力专用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经常碰见客户这么宣传,请问UPS电力专用与非电力专用的的区别是什么,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

网友A:
没有啥去大的区别,电力上的设备有几个要求,电力提供三个电源进线,两路市电,一路直流220DC,其他的没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还有一点就是功率比较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那对于电力设备,是不是一定要配上手动转换开关,或者输入输出隔离变压器?我对电力设备的概念太模糊,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不需要转换开关,所有的进线都是一直再线,如果用受还不把人累死,等你把转换开关打过去,系统早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