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源线的选择

楼主(2006-09-12):
电压等级100V,实测电流10A,用的4平方的RVV软线,有发热现象,压降有8V,实测电压为92V。

网友A(2006-10-30):
肯定是线的距离太长了!

网友B:
是不是把线在一起了..否则不会发热..
电压降这么大:是高频回路?还是线路过长?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老焉在 2006-10-31 8:51: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把线盘在一起了..否则不会发热..
电压降这么大:是高频回路?还是线路过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