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Y 110以太网模块通讯

楼主(2006-09-12):
处理器使用Premium (TSX57202)带一个ETY110模块,能否通过以太网对PLC编程?具体该如何配置?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软件里面的帮助就可。

楼主:
帮助太少了,地址应该怎么定义?是否装上XIP驱动就能搞定?

网友A:
1 用485口下一个ip地址给控制器,或者你能自己译mac地址
2 安装xip
3 配置好xip

楼主:
1,2项已经没问题。用Commtest通讯成功,PL7怎么都连不上。XIP需要配置什么参数呢?PL7里面地址是定义IP还是{net,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