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饲服问题!

楼主(2006-09-12):
请问各位老师!
    安川饲服和西门子定位模块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2007-09-28):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安川饲服进给不准,能想差20多丝.CPU上有一个151的铁片电阻坏了,我换了一个1/4W150欧的电阻,还是进给不准,有那位老师知道告诉我,谢谢!

网友B:
"我有一台安川饲服进给不准"
能否确认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的问题?或者说,是电机不准还是一传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