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流量与管径,流速,压力之间关系??

楼主(2006-09-12):
很想知道流量与管径,流速,压力之间关系??
比如DN50的管径,每小时最多能流过多少立方米的氮气呢???? 有人说和压力没关系对吗?

网友A:
确切的说是和压差有关系。压差影响流速的大小,而流速的大小关系到流量的大小。能确定最大和最小流速您就可以算出最大和最小流量了!还要看您用什么样的流量计了

楼主:
我用的是普通的标准孔板流量计

网友B:
与压力和温度都有关系的.
气体体积本身就必须带压力和温度参数.
例如你说100立方/MIN的氮气, 这句话本身就不严整。一般来说,别人就会认为你是标准状况下的100立方/MIN(0度,0表压)。而你实际的工况流量就不是这个数字。

网友C:
通常流过管道的是实际体积。我们为了节能,通常要求管道的流速不能超过某个数值。对于液体来说,流动是阻力较大,要求最大流速不超过8米/秒,对于气体来讲,流动是阻力较小,可以达到30~70米/秒。根据流速的大小要求可以乘上管道的口径,得出对应管道的最大流量。对于气体来讲,压力的提高使得同样的管道在流过同样标方气体的时候,真正的流速下降了,因此对于气体来讲,流量和压力是有关系的。

楼主(2006-10-24):
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D:
每种流量计的检测原理都不一样.相应的都有一个流量的计算公式(流量与流速,管径等参数).
我这边有常用几种流量计的流量查询表.
需要的话回头可以发给各位.

网友E(2008-11-12):
千山慕雪:我想要你所说的那计算公式

网友F(2009-04-21):
你好 千山慕雪  我想要你的 计算公式 不知道 放不方便 给我一份  我对  管径 和 流速的 问题 很感兴趣  我的 邮箱 是   b7501337@163.com       十分 感谢 !

网友G:
  各位高手,最近我在学习液压方面的东西,大家知道有哪些这方面的网页可以去学习?

网友G:
 谢谢各位指导一下 ,我的QQ470113973

网友H:
对:千山慕雪 关于每种流量计的检测原理都不一样.相应的都有一个流量的计算公式(流量与流速,管径等参数).
我这边有常用几种流量计的流量查询表.
需要的话回头可以发给各位.
内容的回复:

给我发个  谢谢   chenjingyin88@sina.com   拜托了

网友I(2009-07-04):
对:千山慕雪 关于每种流量计的检测原理都不一样.相应的都有一个流量的计算公式(流量与流速,管径等参数).
我这边有常用几种流量计的流量查询表.
需要的话回头可以发给各位.
内容的回复:

急着需要啊,能给我一份资料 吗?becomingsheep@163.com

网友J:
请问80通径的管道流通介质是水,压力为0.25MPa时最大流量是多少?同样也是80通径的管道流通介质是蒸汽,压力为0.35MPa时最大蒸汽流量是多少?多谢老师指导。

网友K(2010-04-06):
对:lch3 关于

请问80通径的管道流通介质是水,压力为0.25MPa时最大流量是多少?同样也是80通径的管道流通介质是蒸汽,压力为0.35MPa时最大蒸汽流量是多少?多谢老师指导。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你好 千山慕雪 我想要你的 计算公式 不知道 放不方便 给我一份 我对 管径 、流量、 流速、压力的 问题 很感兴趣 我的 邮箱 是 hr@hongruicn.com 十分 感谢 !

网友L(2010-11-22):
你好 千山慕雪 我想要你的 计算公式 不知道 放不方便 给我一份 我对 管径 、流量、 流速、压力的 问题 很感兴趣 我的 邮箱 是 jjclean@163.com十分 感谢 !

网友M:
最普通的自家自来水龙头的原理。

网友N(2011-04-09):
你好,千山慕雪,我需要您说的关于流量、管径、流速、压力这方面的计算公式,您方便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xiaohuli1013@163.com,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