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度表会反转

楼主(2006-09-12):
我新安装的电度表,用电动机机试的时候,电度表是正转,过一段时间我去看发现电度表竟然反转,实际用的负载是几个日光灯,为什么呀?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的,帮你分析下。

网友B:
电度表  是三相还是单相啊??? 应该是三相表才会这样

网友B:
如果是单相的话  你要看下火线和零线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C:
经过互感器了吗?

网友D:
你说的可能是三相吧,我想三相才会接反转

网友A:
因为有些供电回路设计使用单线电表加互感起来计量的,所以问 单相还是三相的,帮你分析下。

楼主:
是三相电度表加三个互感器的

网友A:
互感器端子到电表接线有误,看互感器端子标号.

网友E:
CT接线S1、S2错误或者CT方向安装反了吧?

网友C:
可能是互感器的极性反了,要不你将进入互感器的线改变一下方向试验一下

楼主:
那为什么我试的时候是正转,等了两个月去看就变反转了,不明,而且还不是我一个人看了.

网友A:
多看看电工手册!!!

网友F:
那还不是众望所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