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6-09-12):
我修好了一台富士G11-30KW。本来它是坏了U相模块。修好以后送到厂里开机三相电流基本平衡但电流波动很大2-4A,给定频率没有变化,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还有转速也有一点波动,是矢量控制方式。但客户以前用的时候输出电流只有0.1几的变化!用是可以用但达不到工艺要求啊,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输出电流只有0.1几的变化也是正常的,负荷是否波动?不用矢量控制方式试一下。

网友B:
控制板有问题

楼主(2006-12-31):
可以解释的具体一点吗?我知道新机不管用不用矢量控制方式都不会出现2-4A电流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