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3.7kw 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06-09-12):
台达VFD-B 3.7kw 变频器无输出,参数初始化了且可调,就是没输出,风扇转,大概是那方面的原因啊,先谢了

网友A:
驱动 模块 部分你检查过了吧,如没问题你就检查一下驱动光藕2脚上都有5V看有没有,没有的话顺着线路往前找一下,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你是阿扁的什么人。

网友A(2007-02-04):
你这人真没意思,我只是根据变频器的 变  字 取得 那你这样说变频器都是阿扁家的了!大家都不用好了!我也恨阿扁的!

网友C:
通电测量一下开关变压器次级每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到模块驱动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