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它励直流发电机剩磁

楼主(2006-09-12):
我单位一直流F-D调速系统,采用三相可控硅整流双闭环可逆调速控制发电机它励饶组。因系统老化进行该造。系统按照原设计原理不变更换了可控硅模块及调速控制板后,在发电机励磁为零停机后,(发电机的愿动机-柴油机一般是不停机的)。此时主回路中,发电机与电动机转子时有因发电机剩磁而产生很大的电流,多方面检查仍然未消除。请教各为专家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我在这个方面不懂,我提个建议,能不能加一个反向磁场。

网友B:
这就奇怪了,发电机没有励磁,那来的电"发电机与电动机转子时有因发电机剩磁而产生很大的电流"这句话不懂.

楼主:
发电机电枢与电动机电枢是联接在一起的,是闭合回路。在发电机无励磁的情况小,发电机在原动机的带动下仍然是在额定转速下转动。电动机是被制动器制动的。在运行是是不能允许反转的。我们在试验是用反向励磁能消除发电机的剩磁,但一运行后还是如故。测得发电机端电压为8伏,主回路电流为1500A。

网友A:
你的发电机有多大?电流这么大,估计你的发电机是比较大。是不是反向励磁加的太多了,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励磁从正向到反向电压的过程中,这个电流是如何变化的,顺便一起把相序测了,看看有啥反应

网友C:
我也说一句,如果你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电枢是连在一起,电动机被制动,发电机在取消励磁后继续额定转速运转,此时发电机的端点压是由于发电机转子上的励磁磁极的剩磁产生的。持续运行的话,发电机中的电流是全部用来去磁的,而且是越来越小,可以在励磁线圈端测到交变信号。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