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 SFB和FB-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6-09-12):
在西门子S7的SFB41和FB41,这两有什么区别?
都能用于PID吗?(都是连续控制器)?
SFB只能在OB100和OB30...38中调用吗?

网友A:
没有区别,功能一样,SFB是集成在PLC上,由于并不是每个型号的PLC都集成SFB41,所以西门子推出FB41,用于没有集成SFB41的PLC型号。
SFB就像FB一样的调用,包括OB1等都可以调用,调用SFB时请注意您的PLC型号是否支持该SFB即可。

网友B:
sfb41与fb41的区别在于,sfb41不要调用背景数据块,而fb41要调用背景数据块其它的一样

网友C:
楼上,SFB不要调用背景数据块吗?你能确定?

楼主:
调用SFB41要用用背景数据块,我试过.

网友D:
SFB集成在CPU上,通过SFB可以调用一些系统功能,又存储区的
而FB需要你更多的定义的

网友E:
简单的使用用不着考虑那么多,只要会调用就可以

网友F:
调用起来使用是一样的

网友G(2009-02-21):
请问315-2DP的支持SFB41吗,为什么我的库文件不能打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