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好险!!!

楼主(2006-09-12):
一台型号为GJ315C--8,95KW的立式电动机,为发酵罐搅拌轴提供动力源,运行过程中电动机的轴头突然断裂,皮带轮一下子飞了出去,幸好没有伤着人,将大罐的罐壁砸了一个深窝,然后落在楼板上面,又砸了一个坑。这事发生以前5分钟,一名设备巡检人员刚刚离开!好危险!奉劝朋友们平时还要对电动机的轴进行探伤检验,否则的话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令人疑惑的事情又发生了,我们将那台断裂轴的电动机解体后,换了一个同型号、同厂家的电动机的转子,此转子上面的轴承完好,可是将电动机组装后,接电运行时,电动机的运行噪音特别大,像拖拉机一样的“挞挞”声,电流三相平衡,且不超额定电流,电动机温升也正常,此声音在接线盒出更明显。不知何种原因引起的噪音与振动,是不是电磁噪音?各位大虾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风扇刮罩子。或者扫膛。

网友B:
断电瞬间听一下,看一下,电流稳定吗,端盖是否跑外瓦?

网友C:
先空车运行,看看是否异常,如果正常说明发酵罐连接轴有毛病。

网友D:
可能如丁咚所说,跑外瓦

楼主:
问题是发酵罐一旦运转起来就要连续运转200多个小时,不能停机,否则将使生产受到很大的损失,等停机后再试验吧。风扇刮罩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电动机是开启式的,没有风扇罩

网友A:
还是轴承的方面,跑外瓦或刮那里。

网友E:
在生产电机的时候 锭子和转子是一同落下来的

网友F:
换轴承吧,安装後可能有些东西跑到轴承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