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有哪位朋友用过tp170a的,它可以上传到protool吗?

楼主(2006-09-12):
请问有哪位朋友用过tp170a的,它可以上传到pc吗?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如果不加扩展卡是不能上载的

网友B:
好象没有扩展卡的话是不能上载的.

楼主:
是什么卡,flshcard

网友C:
NO, only can download.

网友D:
不可以直接上载
据说可以用PROSAVE上载备份
但是无法编辑

网友E:
死了这条心吧,的确不能》

网友F:
一般不可以,加了扩展卡好想可以,我没有用过扩展卡,不好意思

网友B:
不可以,我刚才试过了。

网友G(2006-10-18):
TP170A 不支持上传

网友A:
借题发挥,请教tp270能行吗?

网友H:
不可以耶

网友H:
我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I(2007-01-17):
很遗憾,TP170A并没有上传功能。也不能用PROTOOL下载,软件不支持。那位大侠要是能做到,请指点一下。

网友J:
上传看来真不行,我觉得因为PROTOOL将你做的工程编辑成一个文件再下载到TP170B,就像VB做的工程,生成一个EXE文件一样,所以不能上传,下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