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外观上分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2006-09-12):
本人自动化控制的新手,还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伺服电机比较长,步进电机没见过!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很简单嘛,看有没有编码器了.

网友C:
伺服电机因生产厂家和转子惯量的不同,其长度和整体直径都存在很大区别,转子惯量大,直径大,相对长度就短一些,但是电机尾部,安装有编码器,由于伺服电机大多采用外控电气制动,所以用手直接旋转电机轴头,转动很轻松,有些数控机床专用伺服电机带有自身电控报闸的在电机不送电开启报闸的情况下也是处于制动状态,既用手不能自由转动,步进电机大多采用铁氧体永久磁石作转子,上面制作有磁极齿,与定子极齿存有细分角度的磁对应关系,因此形成了较强的停电时的磁性制动现象,即用手在电机不得电的情况下是轻易不能将转子转动的,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是全封闭的,且不带散热片的安装形式,伺服电机一般都安装有两个对外的航空插口,一个是航插内部插针较粗的根数少的是电机引出线,另一个航插插针较细根数较多的是编码器引出线,而步进电机一般就一组引出线航插。有些国外的数控机床伺服电机也有交流电机是永久磁铁作转子的,
转动时也有一定的阻力,但比起步进电机来静制动力矩要小得多。

楼主:
谢谢小老头的解答,学习了不少,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D:
有点意思。最方便是看铭牌。

网友E:
最简单,方便的就是二楼工程师说的
一看就知道!

网友F(2006-11-28):
说的对,不过看有没有编码器就可以分出来了。三星电子的朋友,大家都是三星的,公司里面有很多吗,伺服,伺服马达,机器人等。什么都有啊,有时间多下点心人。你是在设备技术科吗

网友G:
  只看有没有编码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