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变压器的绕制方法

楼主(2006-09-13):
经常碰到电路板上有小变压器坏掉,市面上又没有现成型号的出售,请问自己绕制时要准备什么工具?有些什么步骤?注意哪些方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关键是:
1、拆步骤要记住,要有标记,装步骤相反;
2、关键是线圈拆时要记住线号、规格、匝数(可用称秤质量数代替匝数)、绕制走向等;
3、线框架最好用原来的;
4、用手绕制或用简单的绕线机,边绕边涂漆(绝缘漆或清漆),处理好线头;
5、铁心要整齐、紧固,不要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