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厚膜电路坏掉如何处理

楼主(2006-09-13):
有碰到电路板上的厚膜电路模块坏掉,市面上又没有同型号的出售,不知该想什么办法?听说有人用打磨的办法将厚膜块的树脂固封胶去掉,描出内部的线路图,再用相同的元件做一块小电路板代替,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操作经验?多谢指教!

网友A:
有的可以,有的不好打磨(特别薄的,上有小贴片元件的).有的可以用化学方法处理(先浸泡,去掉外面的膜),坏的元件有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的,不过不是太好弄就是

网友C:
难度大,成功率不高,有时间可试!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虚心徒弟在 2006-9-13 8:58:00 发表的内容:
有的可以,有的不好打磨(特别薄的,上有小贴片元件的).有的可以用化学方法处理(先浸泡,去掉外面的膜),坏的元…
--------------------------------------------------------------------------------------------
请教下用何化学原料处理.谢了!

楼主:
听说用丙酮可以溶解树脂,不知是否?

网友A:
如果是已经固化的,用强酸。例如硫酸或硝酸。如果是未固化的单体,用普通的有机溶剂如丙酮或异丙醇都可以(以上是从网上看到的)
以前在电子刊物上看到过,用4种常用的化学原料按一定的配比制成的,其中有丙酮,其他记不得了.我常用丙酮处理较薄的后膜,后的用锯条.

网友E:
搞这么复杂!
把周围电路抄出来,在网上google下,会出现很多原理。不管是PWM还是电流电压检测(保护)。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