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如何转变为4-20mA的信号?

楼主(2006-09-13):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我是做涡轮流量计的,请问如何将涡轮转速的0-9V左右的方波脉冲信号如何转变为4-20mA的模拟信号?

网友A:
可用频率信号转换模块,如维博的wbf124u01模块

网友B:
简单的方法:
1、找一个二次仪表,具有脉冲输入功能和变送功能的二次表就可以了
2、就象楼上说的,找一个信号频率转换模块
3、自己设计一个电路板,简单经济

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
刘辉0755-26584453

网友C:
这看你具体想如何实现了。
1、买现场的产品;
2、自己设计电路D/A转换。
如需现成的产品,我们可以提供美国红狮公司生产的仪表/模块。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欢迎索取资料

楼主(2006-12-07):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了.
我的脉冲信号的频率十分的低,最大的频率才0.2Hz左右.

网友D:
我的最小频率可达0.01Hz,见下图说明。 redlion126@126.com 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