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计量

楼主(2006-09-13):
我的电度表是三相的加三个互感器,互感器是300比5的,请问要看电度表的实际读数,怎么看,是电度表读数乘以60吗?

网友A(2008-10-11):
对呀!电度表读数乘以 变比

网友B:
没错,电度表读数乘以变比,就是实际用电量了

网友C:
只要你的互感器接线正确,就是60倍的比值

网友D:
不是那样的,要看你互感器是穿绕几圈,在乘一变比

网友E:
1、“互感器是300比5的”,一次匝数是多少?

2、然后确定变流比;

3、读数乘以变流比!

网友F(2009-03-13):
各位好:我的电机是11KW装了1个5-20A的电表(电表是好的)用1小时电表读数为2度,对吗?

网友G:
也要看匝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