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和积算仪需要调哪些参数啊

楼主(2006-09-13):
脉冲输出的流量传感器,测量天然气,积算仪需调和参数,用设密度麻

网友A:
密度一般不需要设定

设定一下流量系数、量程、补偿模式、信号类型
一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755-26584453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深圳江元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B:
需要设定:量程,最小切除,故障输出,流量系数,管线口径,介质参考压力,表头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