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西门子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09-13):
我现在有一台西门子24V/40A的电源,装在电控箱里,没输出,指示灯也不亮,而且开机一讯间,在输入部位看到有打火现象.但我拿到别的地方,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电,都有输出.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这种现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POWER40吧!!!!24伏负载好吗???

网友B:
负载短路,保护了。

网友C:
你好!
我公司专业维修 HONEYWELL YOKOFAWA ABB Foxboro SIEMENS等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系统卡件,分析仪器,电源打印机等.我公司还开发了进口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安装尺寸和进口显示器完全一样,在众多厂使用效果很好),键盘 打印机.
沈永生 13270751322 njsys002@sina.com

楼主:
负载好的啊!我就是在好的机台上试的,把一台好的拆下来,换个坏的上去就没用啊!而且,再把原来那台装上去,也开不了机了,后来我多起了几次,原来那台好了.现在我真的是没辙了!还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后来,我把负载断开了,也是一样起不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坏的机台上的交流电源输入是否正常,是否电压过高将电源烧坏了,或者交流电压处于临界点使电源启动困难。

网友D:
那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电源我量过啦,360V左右啊!应该正常啊!我现在也搞不清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E(2007-12-01):
你好,是6EP1-437-2BA1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