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成90度角的轴的传动方案

楼主(2006-09-13):
工程上需要同时控制两个风门开度,两个风门轴线成90度角,现在要求一个关小,另一个必须同时开大,反这亦然.即两个风门同步反向动作.用作控制温度
如图所示:

楼主:
现在方案是采用两个执行器分别带动,采用温控表分别控制,但是靠温控表的输出控制两个风门的动作不是很可靠,所以现在想采用一个执行器带动一个风门,另一个作从动,用机械的方法联接两个轴.

现考虑有如下几个方法:
1.用连轩结构,这种方法传动均匀稳定.但这种方法要求尺寸安装比较精确,我们的安装尺寸精度难以达到.
2.用万向联轴器,但好像一般万向联轴器角度都小于15度,所以要达到90度角必须用几个接起来,比较麻烦.
3.用齿轮传动.也是加工和安装都比较麻烦.
4.用软轴,这也是现在重点考虑的方法,但这种传动可能从动轴速度不是很均匀,不知有没有类似的做法.现在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我要公司主要负责电气部分,机械部分还比较外行,还想请专业人士指点.谢谢.

楼主:
好像现在论坛人很少啊,天气冷了,这里也有点冷清了.

网友A:
如果传动精度低 力矩小 可以用软轴
也可以用细钢丝来拉  绕在滚轮上 传递精度及力矩要求比软轴好

楼主:
谢谢楼上,力矩应该在100Nm以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角度差个几度应该没事.但是用钢丝怎么拉我倒还没想出来,不知用钢丝会不会很容易断?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好像软轴只能是一个方向旋转,可我要的是正反转,好像不行,郁闷~~~~~

网友A:
用钢丝拉类似于带传动 象你这样的情况 用四个滚轮就可以了
两个装在风门轴上 两个装在传递路径上用于拐弯 必要时加装
一个张紧轮
可靠性及寿命要比软轴高的多 你去看一下起重机或吊机之类的

楼主:
谢谢,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你说的一定是个好方法 但恐怕我们的安装这种精度达不到,不好用.

网友B:
办法一:用两根钢丝,一端固定在转轴上,但两根钢丝的缠绕方向相反,一根顺时针,另一根就逆时针。这样一来,转轴转动的时候,一根钢丝收,另一根就放了。和你图上的不一样的是,钢丝的另一端接在风门转轴上。要调节的就是连在风门上的一端。
办法二:用一对锥齿轮换向,再用带传动或是链传动。

楼主:
谢谢发动鸟和老柴夫,不知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这种钢丝的结构我怀疑我们的工厂做不好的.

网友C:
一对齿轮改变转向,一对伞齿轮(锥齿轮)改变轴心方向

网友A:
如果风门轴都在同一平面上 按你这样的图用一个滚轮加张紧就可以了 钢丝滚轮机电市场都有 你所担心的定位精度不是问题 不必要象你想向的精确 重要的是把钢丝张紧就可以了 还有注意风门轴处钢丝绕度不能大于一周 否则重叠会带来较大的传动误差 如果开限位螺纹槽代价会大一点

楼主:
只绕一周?钢丝和轮会不会打滑?
    谢谢周公,您讲的用齿轮可以实现,但对我们来说也存在安装精度问题.还有也是代价有点大.要做一套机构.在实在不行的时候可以考虑.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正反转的软轴,这样的话应该是最简单的.
    (说明:我的转向是不需要变的,即主动和从动一个转向就可以)

楼主:
只是主动轴正转的时候从动轴跟着正转,主动轴反转的时候从动轴跟着反转就行了.

网友C:
这样的东西‘皮实’,省得成天维修(加油不算)。否则以后都是你的事情了。

网友D:
我见过有1入5出的1:1的减速机,应可用,调好两相的角度相位,刚性传动,是否也可行.

网友E:
你那个图用钢丝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会考虑各位建议,结合现场情况,找出最佳方案.

网友F:
1:一根轴,一对伞齿轮(转换90度)再一跟轴
2:三个链轮,其他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G:
用钢丝简单,就向现在有的一种手摇晾衣架。

楼主:
让我们机械工程师出马了,可能会选择齿轮.

网友H:
请教搂主!
你是要控制温度,但不一定要两个风门要同时动作吧!
从控制上将,采用 PID 控制的话,应该能保证精度的啊,
有必要设计如此复杂的机械结构吗?
当然,成本问题,我没有比较的呢!!

楼主:
to  guafa58,
    不是成本问题,是工艺问题,要保证总的排风量一定.细节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样做其实比简单的PID控温成本还高.但很多情况下控制方式的选择是根据很多工艺参数的要求来定的.
    现在已经选择了齿轮和链条的方式,还没做好.正如周公所说,这样"皮实".
    谢谢参与讨论.

网友I(2006-10-26):
如果两个阀的轴线在同一个平面内,可在两轴汇合处的两个周上分别安装一个伞齿轮;并在啮合伞齿轮时将两个阀门分别处在关闭和打开状态来安装;这样一来打开一个阀门,另一个即同时关闭。不知能否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J:
用钢丝加杠杆不行吗?

网友K:
用步进直线电机可以不,有一种是贯通式的,螺杆的两端分别连接两个风门,当电机前进时,一个风门关小多少另一个就开大多少,精度完全有保障。哈哈

网友L:
还是用万向联轴节吧,可以轻松实现楼主提出的问题,而且控制精度高,价格也便宜。

网友M(2006-11-30):
(回复:)仔细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好像软轴只能是一个方向旋转,可我要的是正反转,好像不行,郁闷~~~~~
一端靠执行件拉动,另一端靠弹簧或自重拉回。软轴可以将力的方向任意改变,(弹簧舍不得用),就改成坚直方向,另一端拉个铁块就好了,绝对可行。有成功案例可找。
QQ:519526589

楼主: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现在我们已经用的是齿轮传动,但是觉得做的不好,免强能用,谢谢

网友N:
用两个小步进电机控制不好吗?既简单又精确。

网友O(2009-06-12):
简单、经济、可靠才是水平最高的。采用高技术、价格昂贵的,尽管也可以实现,水平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P:
本田的双缸摩托车两个化油器两个油门线,一个油门转动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