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6-09-13):
现有一台安川606pc3的变频器,通电后频率就达到最高,但用电位器不可调。请哪位指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谁有操作资料
邮箱:white130@163.com

网友A:
我们是经营意大利西威变频器,可以试用我们的产品啊

楼主:
我需要的时候给你联系

网友B: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或者电位器的线短路了

网友C:
控制方式设错了吧,肯定是低级错误~~~说明书你可以到安川的网站下载

网友D:
控制方式应该改为端子给定,而不是通过面板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