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制动电阻

楼主(2006-09-13):
请问ABB acs5系列的5.5KW 7.5KW的制动电阻如何选?手上没有ABB的资料。 国产的1KW 50欧可不可以?

网友A(2007-09-29):
   5.5KW的ABB变频器配套1KW50欧姆的电阻,如果在一般的应用场合,制动电流过大,可能会烧毁制动单元本体,建议采用1KW100欧姆的专业制动电阻.  7.5KW的采用1KW90欧姆的制动电阻可能会更适用些,具体的参数还得以现场环境和配套机械适当调整.

    深圳诺克制动单元   QQ:154904411 肖克 0755-81664532

网友A(2007-12-17):
具体的变频器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选型计算,可参看以下链接!
http://www.sz-noke.com/product.asp

http://www.sz-noke.com/FeedbackView.asp

网友B(2009-08-10):
ABB110KW         ACS800   制动电阻???????,制动斩波器???????????

网友C:
请问 ACS800-01-0075-3+P901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 重载 负载大概在3吨左右 用于电机辊道 是否必须要加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C: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