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omron cj1m cpu11如何与intouch通讯

楼主(2006-09-13):
请教intouch如何与omron cj1m cpu11进行通讯(通过232口),要使用什么样的io server,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1。请安装Omron 的SYSMAC OPC Server。
2。Intouch的Hostlink io server 不支持新的cs1,cj1。
3。Intouch安装OPC Link驱动即可。
4。有第三方作的CS1,CJ1 HOSTLINK 驱动,不过是收费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多谢

楼主:
我安装了omron opc server,也安装了omron finsgateway,但是还是通不上,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B(2007-03-11):
有谁有,OMRON解8位密码软件啊联系289089029

网友C(2009-06-23):
http://hi.baidu.com/plcjmrj
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